楼主(2019-03-11):
一台590+欧陆直流调速器,运行中报警,代码是SPD FEEDBACK,速度反馈故障,问题是调速器采用的是电枢反馈,正常不应该出现这个代码请教各位大侠,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A:
是的,你先检测一下那个速度反馈器有木有电压输出,如果无,那就是速度反馈器问题了,因为它是行炭刷的

网友B:
一运行就报吗?

楼主:
运行一段时间就报

网友C:
有查过反馈的速度变动幅度吗?

楼主:
没有,等回来查一下,谢了

网友D:
开环运行,运行一段时间后报故障,只能怀疑主板问题,可以清洗一下主板再测试一下,很多古董直流驱动器停车一段时间后总会出现一些离奇古怪的问题,不管是西门子,欧陆,还是国产的一些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