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1):
系统是win10的各位知道哪里有下载三菱触摸屏仿真软件吗?官网好像没有嘛

网友A:
到三菱官网下载最新的GT Works3软件安装,里面有带仿真软件的。

楼主:
情况是这样的我安装了GX-works2 和GT Works3,现在是work2能模拟的,但是使用works3做了画面想模拟的时候弹出说GX-simulator没安装。

网友A:
GX Works2对应的是GX Simulator2,你在触摸屏仿真软件中设置GX Simulator2 试下

网友A:
GT Siumulator软件,模拟菜单 点击后选择 选项,出来上面图中的设置框。

楼主:
谢谢,按你的方法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