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1):
 目标定向法,我称之为定向爆破法。即维修之前,先根据故障类型 故障性质 故障特征,故障发生的地点 环境锁定故障部位或范围的方法。比如今天,我调试变频/工频柜时【一路变频 三路工频】,都是带灯按钮,采用三线控制。在启动第三路工频时,运行灯【绿】亮了一下,紧接着听到‘啪’的一声响,有放炮的声音,接触器吸合又断开了,运行灯永远熄灭了。检查线路,发现第三路工频控制电源】,只检查了左相电源的保险,发现保险烧了【不通】,因为是按启动按钮时,发生的故障,根据第三路工频左路保险打 第三路断路器掉闸的现象分析,故障应该是此路启动按钮有问题,检查果不其然,按钮确实有问题,工人错把24V带灯按钮当成380V带灯按钮给装上了【此按钮错放在380V按钮的盒子里了,拿错了】,此正是故障原因。换上新按钮,重新启动,还是不启动,运行灯不亮,不启动时,停止灯也不亮。再检查发现右相保险也是坏的,换上一新保险,再次启动,成功。这就是先确定方向,再维修的一个例子。

网友A:
固定的客观存在的故障好找,难处理的是不稳定的隐性故障,前天处理一台复合机,故障的表现是不定时的自己开机,不定时的出现自己加减速,经过一番查找,故障的根源在于和复合机同一组380电源的电梯存在漏电电流,电梯的电机运转就有干扰信号发出,复合机就不定时的出现故障,惊不惊喜,意外不?原因找到了,电梯不归自己管,但复合机总的要搞定开机啊,换电源供应组是不可能的,换信号线吧,独立拉一组6心线给复合机的开关机,加减速按钮,经过两天运行测试,问题解决

网友B:
检修思路不能一陈不变,要多角度去想办法

网友C:
这个要有经验就会大大提高判断的准确性

网友D:
到了一定程度,碰到问题就先大概会判断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