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绕组引出线处理

楼主(2019-03-12):
我们电机维修车间修的风机电动机,250千瓦,连续两次从引出线的连接处烧坏了,较大功率的电动机引出线大家都是用套管压接还是用铜扎线捆扎并锡焊?我记得刚参加工作时帮电修班拆装电机看她们都是缠绕之后锡焊,自己处理过一次绕线式电机是用铜线当捆扎线之后再锡焊,他们这种用套管压接的没见过,是不是不合理?

网友A:
明显接处不良引起,小功率,线圈线做好绝缘直接引出就行。

网友B:
看图片是过热了,会不会可能是出现接触不良引起?
仅见过小电机绕组引出线的处理,亦如顶楼所说,用锡焊;由于存在振动等因素,不知套管压接是否可靠。
我们以前,大一点的铜导线连接,采用过铜焊。

网友C:
我们这修电机都是用小刀刮出200mm的铜线来,互缠,搪锡,套拉丝管。

网友D:
套管压接没做好或者套管材质不好导致的
捆扎焊接是最稳妥的!

网友E:
以前xi修大功率电机是用焊机夹碳棒焊接,把引线和漆包线焊接在一块,没出过问题。

网友F:
有没有用银焊条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用铜焊不大合适,离绕组太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们在国内的时候修10千瓦电动机也是这样,大电机缠绕有点困难。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种可能性很大,今天他们清理烘干,明天接引线的时候我去盯着。

楼主:
回复 网友E:
学习了,以前没见过这种方法。

网友G:
我们有台电机也这样,总烧一相的引线。用焊锡焊过也不行

网友H:
我们厂里的电机都是外协。电工不修。机修班也不换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们有台电机也这样,总烧一相的引线。用焊锡焊过也不行
最后怎么处理的,干脆换电机吗?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们这不具备条件,小国家没工业基础,什么东西都要自己解决。

网友I:
看着是过热了!还是焊接比较好,接头绝缘处理也要关注

网友J:
搪锡后再压接应该会好些
https://wenku.baidu.com/view/6d092464e97101f69e3143323968011ca300f7e1.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J:
谢谢版主,也谢谢楼上各位热心的回答。

网友K:
采用锡焊和铜焊比较好。

网友L:
我修过200kw电机,把漆包线绝缘漆刮掉,引线头刮干净,用粗一点的漆包线绝缘漆刮掉,缠绕接头,在用两把300w电烙铁加热,加锡。

网友M:
都烧成这样了,肯定是接头接的不哈呀。

网友N:
这么大的电机引出线应该采用电阻焊焊接。

也就是用电焊机一头夹一根碳棒,另一头夹住捆扎好的接头,调节好焊机的焊接电流,碳棒碰触接头起弧就可以焊接了。

网友O:
楼上说的对,我一个修电机有朋友就是这样子搞的。碰焊。

网友P:
搪锡  后效果要好些,接触不好肯定会烧坏

网友Q:
塘锡和铜线电阻碰焊了解一下啊,不会出现图片中的问题,如果是压接的只能用于小功率电机

网友H:
回复 网友M:
碰焊技术,还真不了解。可以介绍介绍不。

楼主:
回复 网友N:

网友R:
这种的最好还是用铜焊保险点,焊锡线太粗,不保险

楼主:
问题已经找到,铜套管大,线压进去接触不良,已经要求压接完成后气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