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2):
CPU315-2DP系统故障SF报警,AI/AO模块sf红灯闪,硬件组态如图诊断缓冲区见文档,可以寻到站地址,但程序无法上传硬件也无法下载,一上传或下载就是长时间的等待,虽然解决了问题,但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如何根据现有现象来分析解决问题的思路,发帖请教

楼主:
腾出时间来了,总结一下经过,接到通知说CPU报警,到现场AIAO模块红灯均闪烁,CPU系统SF报警,先更换的模拟量模块,没反应,连CPU,能检测到站地址,查看诊断缓冲区,基本都是外部错误引起(这个也实奈看不太懂),想在线确认下硬件,但一点在线就是漫长的等待,没有反应,重新编译下载硬件,同样的状况,上载站提示“由与无法在线确定该模块的机加和插槽编号....”,百度无果,那就换个新CPU,重新下载站监测,但同样硬件及程序均下不进去,想着新备件不会有问题,拆下来单独下载可以,难道双胞胎365有问题,又找了备件更换,还是无果,无奈只有从更换完的模拟量模块开始一直往前更换,机架1换完还是不行,想想是不是第一个DI模块背板总线有问题,换了还不行,实在木办法,那就先从第一个DI换吧,我去,结果换了好了,不服气,给拆了把原来的换回去,报警,虽然问题解决,但是花费了5个多小时的时间,如何能从有现有的故障信息来有依据的判读故障所在,请大家指教

楼主:
拆下的模块已经废了,想不通背板总线完好,第一个模块有问题,会影响后续模块的通讯么

网友A:
只要其中一个模块有问题都会影响后续的模块的。

网友B(2019-07-08):
回复 楼主:
也遇到类似问题,一个一个的模块排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