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2):
见图,在一段时控程序测试发现采样的时间(星期、小时、分钟)正常;在比较时候只有星期正常,小时和分钟都为0,查了也没地址冲突。
VW737星期,VW733小时,VW734分钟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vw733和vw734?

楼主:
引用 网友A:
vw733和vw734?
对,21:52,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B:
你这样用确定数据不重叠吗?

网友C:
vw733和vw734  换算成字节是多少?
一般双字都是间隔的
像VW0 然后是VW2  是这种情况

网友D:
明显的地址重叠,还说没有重叠?

网友E:
初学者吧,最基本的数据类型和占用地址都没弄明白,再好好看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