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国产的能代替这款基恩士的激光测距传感器吗

楼主(2019-03-12):
用的不错就是价格太高,有相同功能国产的产品吗?

网友A:
国产的精度不行把,不过可以考虑其他家的,比如OPTEX,欧姆龙等等

网友B:
呵呵;不要抱什么希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国产的没找到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啊,网上是没找到

网友B:
KEYENCE的传感器在功能上的确有自己的优势,你用的这款还不算高端的,价格也不是很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价格也不低啊,用的精度是不错

网友C:
基恩士的传感器不是那么简单就能代替的

网友D:
激光测距有几种应用
1、单位置测距 即指示测量单个位置距离的变化。一般是安装高度、是否安装到位等。 价格便宜些。
2、多段测距 有检测传感器能实现几个位置的参数存储 能实现几个距离的检测。几种垫片选择或选型或校对。价格略高、
3、实施距离检测。昂贵。

网友B:
这个价格应当2K多够了;

网友E:
你说的价格也就是半价

网友D:
如果是我说的第一种情况 2千多是够

网友F:
这种核心元器件很难找到廉价的替代品。

网友G(2019-09-15):
基恩士在日本应该算是第一的传感器制造商,你买的多的话基恩士那里应该是可以有折扣价的。再者使用欧姆龙的传感器替代,节约成本。(个人观点)

网友H:
回复 网友E:
看看si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