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2):
NX1P2系列PLC与康耐视智能相机EIP通讯,如何定义全局变量以及地址,如何写程序触发相机拍照,请大神执教!!有案例的话麻烦上传,谢谢!!!

网友A:
走什么通讯方式?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你的电脑坏了,该去修了,EIP通讯 那么大的字没看到?

网友C(2019-08-01):
就是TCP/IP通讯,简单

网友D:
你需要相机的一个EDS文件,然后导入到EIP设置里,然后编辑IO变量标签,再上传到控制器,然后编程时使用这些变量就可以挺方便的,不过要注意数据高低位

网友E(2019-09-08):
只会CJ系列的,

EDS文件,编程软件里面添加符号,里面选择网络变量 输入,输出都需要,大小看你EDS文件大小.

再用network configurator导入变量,注册就行了,然后就可以相机里面测试是否连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