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2):
用电位器调速,能正常调大调小频率,但最高Hz达不到要求,只有50HZ,我改了“3一03”参数,为60HZ,没有一点变化,不知道和哪个有关。除了“4一14”电机速度上限65HZ,有关,还有没有。不知道“6-82”是不是。

网友A:
是那种电位计啊 有相关信息吗
我以前用的都是走模拟量 然后中间值做输出的中间变量。

网友B:
丹佛斯变频器用的少,电机的额定频率1-23  是不是需要改一下

楼主:
应该不用改这个参数吧,这个是电机参数,不致于影响实际控制!

网友C:
你得调10伏所对应的频率吧。

网友D:
一般是基频 最高频率 上限频率 模拟量限制参数,比如模拟量下限-设定频率【0-最大频率】,模拟量上限-设定频率【0-最大频率】

网友E:
是不是负载有问题,造成频率上不去

网友F:
可以上到50这个数,但不能再上,只能怀疑你的最大频率限制在50,是数据设置的问题,这个牌子少用,得找个手册仔细看看

网友G:
先用面板看能否升到50,能的话查看参数设置,参数没毛病的话查接线,接线没毛病的话,查查GND是不是和别的并在一起了

网友H:
电位器可能也会有问题啊 到不了最大值

网友I:
模拟电压对应的最高频率要设置下;

网友J:
变频器,以西门子的为例,最高转速除了要设置上限参数以外,还有一个规格化的参数,管着最高转速的限制呢。丹佛斯的变频器也可能会有。如果找不到,直接咨询丹佛斯的技术支持热线,问问就清楚了。

网友K:
仔细看看说明书,没调对。

网友L(2021-02-26):
你已经找对了大部分,LCP电位计是本体的电位器,而你用的是外部电位器,因此要设置外部电位器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