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组态王不打包规则

楼主(2019-03-12):
是不是取消相对应寄存器就可以不打包,怎么应用

网友A:
还在问吗?为什么要改打包规则?很少涉及这个.

楼主:
因为遇到了一款这样的电路板,,只有不打包通讯会比较好,用其他32位寄存器一起读也不行

网友A:
发一下你组态王的设备和数据词典.

楼主:
现在是一路的,读取两个数值,,就用了不同寄存器,地址就没读取了,
但之后有个两路的,有四个数值

楼主:
就不能用这种方法了

网友A:
因为用不到,试了半夜,也不行.
要不打包,要不只第一个有,后面没有.
应该是组态王软件问题,可以和组态王商量,问是怎么回事,如果是bug,让他们发修正驱动来.
https://wenku.baidu.com/view/f804b4635627a5e9856a561252d380eb629423f4.html
+1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用不到,试了半夜,也不行.
要不打包,要不只第一个有,后面没有.
应该是组态王软件问题,可以和组态王商量,问是怎么回事,如果是bug,让他们发修正驱动来.
https://wenku.baidu.com/view/f804b4635627a5e9856a561252d380eb629423f4.html
估计和组态王驱动没啥关系吧,之所以选择不打包通信效果好,原因估计在于从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