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台达PLC写入小数

楼主(2019-03-12):
请问怎样从昆仑屏写小数进台达PLC

网友A:
呵呵;如果是真实的小数,确认你的PLC支持浮点运算;
如果仅仅是显示带小数点,PLC内还是整数的话,显示屏上设置小数点位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支持浮点运算,我用浮点运算然后显示到触摸屏了;但是反过来从触摸屏写小数给PLC不知道怎么写了。

网友B:
触摸屏软件选择浮点数,你的plc具体哪个系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DVP-ES2.已经在屏上设置浮点数了呢

网友C:
触摸屏里面选择浮点数格式,PLC用浮点数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C:
触摸屏是设置的浮点数,但是D寄存器读不到小数呢这个不知道怎么办,D寄存器不是全是16位有符号整数 嘛

网友D:
用wpl软件的话,需要切换视图--监控数值形态--浮点数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只是监控数值形态吧

网友E:
浮点数是32位的,双字格式,监控D与D+1里的数据,然后把它当成一个来读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已经弄好了最后发现是我自己数据类型没保存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