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2):
最近做一个项目,新用到显控EA-043A触摸屏和施耐德M218 modbus RTU通讯,为什么会出现视频中的跳动现象?PLC端监控变量没变化,触摸屏的一个“数字显示”和“位指示灯”不停的跳动,不知道是什么鬼?HMI端变量设置都是最基本的类型,都是不牵扯到其他变量的单一变量。

网友A:
你把屏的变量扫描周期调长一些看看。
是否有干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屏的变量扫描周期调长一些看看。
是否有干扰问题

屏的扫描周期怎么说?通信时间的长短?
没其它干扰的,我就是在自己办公桌上在做简单的样例。

网友A:
一般屏的变量后面都能设置此变量的扫描周期或采样周期 你可以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屏的变量后面都能设置此变量的扫描周期或采样周期 你可以找找

你说的这个还真没找到,0.0

网友A:
在变量定义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变量定义里面

真没有,这个屏都是直接通过modbus通讯,直接以0x,1x,4x等定义的,不需要再HMI测导入变量重新定义啊。

楼主:
莫名其妙,又做了2个指令,重新编译下载后又好了,不再跳动了。

网友B:
楼主这是什么品牌的触摸屏,我以后尽量不采购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一楼有写,没有认真看啊,不过据说他们的色彩这块做的还是不错的,软件上手也快。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楼有写,没有认真看啊,不过据说他们的色彩这块做的还是不错的,软件上手也快。
谢谢,看到了显控品牌,知道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感觉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