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2):
传感器的电源电压波动,对采集的读数有影响吗?

网友A:
我搞过有影响传感器的电源最好稳定

网友B:
在允许范围内有个没影响

网友C:
得看波动多大,如果传感器没有稳压源测出来的数据应该也是不稳定的

网友D:
传感器的电源范围比较大的
一般都不会有问题!
要是出现超范围那肯定会影响!

网友E:
一般传感器参数里有电压的要求或给定电压的范围。超出肯定不行。尤其是模拟量或带通讯的传感器。

网友F:
这个得看应用的技术要求啊,对于高精度的测量要求的,电源要纯净和稳定

楼主:
工作中有这样一例,请各位专家分析下:三菱fx2n  2AD的模拟量模块,采集一只油压传感器的值,传感器电源范围是6-30VDC,电压在24伏和22伏和时候,采集结果会一样吗?

网友G:
电源波动肯定对传感器有影响

网友H:
电源低,对信号的可靠性有影响,而且影响很大。信号电源电压低,导致输出开关量信号不在天地,对后级的触发不可靠;对于模拟量信号,电源电压低导致信号不稳定。

就和人一样,吃饱了才有劲,信号亦如此。电源足够稳定,信号才会可靠。

网友E:
回复 楼主:
一样,应为电压在器件要求电压范围内。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一样吗?
先确定电源是直流,再静态下检查,还不一样,退回产品/扔掉。

网友I:
电压没问题,排除变送器故障外,干扰信号和线路短路都有影响

网友J:
传感器有硬件手册可以翻阅的,凡事都有依据的,翻阅厂家的硬件手册获得技术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