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2):
各位师兄,三菱3Uplc 程序,要求停电后保持停电前运行状态,再次通电后,按启动键,机器接着停电前状态继续运行,请问怎么做,谁能给我个程序例子吗,跪求各位师兄

网友A:
    一般设备不会这样做,因为有安全隐患,
再次通电要复位 操作啥的,

 程序是很容易做到,就是把当前的状态写到掉电保持元件里面,用装状态去 字控制设备的运行,就可以啦

网友B:
有一些好的PLC能暂时保存断电前的数据暖启动,或者在程序里将要保存的数据定期存储到外部存储卡

网友C:
三菱plc里面有好多可以掉电保持的软元件,如M,S,T,C,D等,可以直接用就行。

网友D:
默认m510之类的是掉电保持的

网友E:
用带停电保持的寄存器就可以了,这样即使停电也会保持住停电前的状态

网友F:
掉电后 上电从掉电前开始工作这样有几个隐患
1、安全隐患。不了解设备动作带来危险。一般都是处理下 设备回原位或参数重新置位。
2、一般下电后你程序或中间变流量都需要掉电保存 有时存储量大或有遗漏就会造成工件不合格或加工错误。
如果只是简单的气缸 数据量小的  实现该功能不难。

网友G:
把位的状态存在断电保持的字里面,调试以及后续的维护都方便,很好做的

网友H:
不知道你设计是怎样的项目,一般不建议这样做,这样做不但对程序要求选用断电保持的中间继电器,还要对硬件执行机构有保持,这个是有一定技术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