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2):
大家好,小型继电器在电路中太常见了,如果没有PLC或DCS参与的话,只用电控,比如说液位浮球等,不能使用AC220V的继电器,大家倾向于选择DC24V的开关电源还是选择AC12V或AC36V的BK系列的控制变压器,或者说交直流继电器比较起来,有没有啥优缺点

网友A:
倾向于DC24V,配件好买。

网友B:
直流(单纯说DC24V)相对于交流:
1)电压特性决定了距离长线路压降偏大,尤其是还是浮球的线太细。
2)对于弱电这一块而言,直流电相对于交流电而言对人更安全些,自控这一块可能更多涉及到。
交流AC12V相对于AC220V继电器:
1) 更安全。
2)选型余地小,有些厂家AC12V的类型少甚至没有,没有AC220V适用范围广。
3)同样压降大,不适合长距离。
普通的控制柜没有其它要求我还是用AC220V居多,至于你说的浮球一般几十米内,我一般采用的AC12/24V变压器线路设计采集信号居多。

网友C:
液位浮球通常会选用隔离控制变压器AC36V。

网友D:
我选用的和接触到的都是DC24V,至于压降,不是很长距离的话不妨碍,一般都支持宽电压+/-10%,比如电磁阀

网友E:
DC24V,电源易取,等电压的负载种类多,缺点是需要区分方向

网友F:
一般继电器大多数用24V线圈,接触器选220V线圈,市场好买

网友G:
DC24V主流好配也是目前最多使用的!
AC12 或者其他电压等级的都是专用变压器伺候!
特殊环境会配制特殊等级的电子产品

网友H:
看成本吧,一般情况我都是选择开关电源,如果成本限制,就选型BK变压器

网友I:
继电器线圈电压出发 我选的基本都是24V的。基本都是基于PLC控制系统的选型。纯继电器不用控制系统的220的居多 不用再另行选择变压器了。12V像汽车特种车辆是36V。应用面不是很普遍。

网友J:
我感觉还是用开关电源。

网友K:
个人觉得就安全来说AC12更好,但是DC24更普及

网友L:
直流线圈继电器,其线圈电阻决定了吸合电流;
当然,小型继电器动作距离小,交流控制可能影响也不大,未具体了解过。

网友M:
我们一般都用AC110V。

网友N:
24V的中继通用,有问题好处理

网友O:
开关电源便宜,至于中间继电器,交直流都容易买到

网友P:
引用 楼主:
大家好,小型继电器在电路中太常见了,如果没有PLC或DCS参与的话,只用电控,比如说液位浮球等,不能使用AC220V的继电器,大家倾向于选择DC24V的开关电源还是选择AC12V或AC36V的BK系列的控制变压器,或者说交直流继电器比较起来,有没有啥优缺点
我一般选择DC24v的,个别设备用DC12v的,比如要先开电脑,然后下一步才可以操作,就用电脑电源里的12v控制继电器再控制外部电路的开关……

网友Q:
DC24V更常见些;坏了客户在当地也更容易买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