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搅拌机旋转

楼主(2019-03-12):
在组态王的图库里提取搅拌机,但是浆叶不支持动画定义,解开图库元素也还是不能让浆叶旋转起来。其它品牌的组态软件比如力控就有这个功能。看看论坛里的大师能否指点一下,我搞了几天搅拌机浆叶旋转还是不理想。

网友A:
用不同的位置图片直接切换,可以勉强达到动画的水平

网友B:
组态王有个旋转动画控件:KvLqmRevolver Control,用这个试试。

网友C:
你是做搅拌站控制的?

网友D:
我们都是自己做,用时间让一个内存变量增加0,1,2.
然后做3组叶片,用显示/不显示动画,对应内存变量.3组看起来就是动的.
当然你也可以用旋转动画对应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都是自己做,用时间让一个内存变量增加0,1,2.
然后做3组叶片,用显示/不显示动画,对应内存变量.3组看起来就是动的.
当然你也可以用旋转动画对应变量.
自己做的效果如何?旋转动画我试过了,不行。用3组叶片,效果不知如何。我试试看

网友E:
一般都是自己做,用几个画面叠加。

网友D:
旋转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好做啊,组态王里面有一个选择控件,风扇的控件。我要的是搅拌器的浆叶。那些又难画。还真不好弄。

网友D:
你把需要的桨叶样子发来.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就是在组态王图库里提取的搅拌机。谢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F:
不同角度的扇叶重叠放置,条件满足时交替显示。

楼主:
这样的话就是需要自己在组态王画面里自己画几个不同角度的浆叶了。组态王现在确实只能做到交替显示,力控那些软件已经能做到旋转了。直接启用,还可以选择搅拌速度的快慢。

网友D:
这样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可以表情,可以教教我怎么弄吗?我想学习一下。组态王就是要有这样的搅拌动画效果才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表情,可以教教我怎么弄吗?我想学习一下。组态王就是要有这样的搅拌动画效果才行。
1.建立内存整型变量
2.在需要动画的画面或者命令语言(此处只说画面),进入语言,编辑运行(修改时间为100ms)时,是上面的变量递加到一定值(比如0,1,2).
3.在画面画需要叶片数(2片式3片式)的3倍叶片.每个叶片设置隐含动画,当变量为0,1,2时,轮着来.

网友G:
我也来凑个热闹:
手画:
对应的变量:
对应的变量:
对应的脚本程序:

网友G:
来个录屏看看效果哈: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有能打开的吗?我怎么打不开,昨天也打不开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我就是没有灵感画不出搅拌机的浆叶。我之前也是交替隐含,就是搞得不逼真。

楼主:
回复 网友G:
能不能直接把你浆叶旋转的这个画面发给我,我画了一个小时实在是在组态王画面里画不出你这么好看的效果。谢谢啦。

网友G: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直接把你浆叶旋转的这个画面发给我,我画了一个小时实在是在组态王画面里画不出你这么好看的效果。谢谢啦。
这个应该难不倒你啊!

楼主:
回复 网友G:
恩恩!搅拌机浆叶旋转功能我确实可以用函数命令语言做出来,只是我画的浆叶不好看。总是感觉差了点而已。

网友G:
引用 楼主:
恩恩!搅拌机浆叶旋转功能我确实可以用函数命令语言做出来,只是我画的浆叶不好看。总是感觉差了点而已。
照着我给你截图的画!把图片导入到工程里,照着图片画!

楼主:
回复 网友G:
采用第三方软件画图吗?然后画好图在导入组态王里面。因为组态王自身的画图功能真是太差了,想画个像样的图形都困难。

网友G:
引用 楼主:
采用第三方软件画图吗?然后画好图在导入组态王里面。因为组态王自身的画图功能真是太差了,想画个像样的图形都困难。
这个好像是在组态里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在组态王画面里画,真的不好画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在组态王画面里画,真的不好画啊。
我这两个真的是在组态里画的!事先导入了两个位图,照着位图画的!也不咋好看!能用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G:
厉害,我怎么没有想到先导入位图,然后在用画线参照位图一样画。然后在把位图删除。这样就比较好看一点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厉害,我怎么没有想到先导入位图,然后在用画线参照位图一样画。然后在把位图删除。这样就比较好看一点了。
对呀!就是如此!

楼主:
画的真辛苦啊,组态王画面里画线真的不是那么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