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光电开关串联

楼主(2019-03-12):
两个光电开关可以并联,怎么样才能串联起来使用?

网友A:
两线还是三线的,NPN还是PNP?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三线npn

网友A:
回复 楼主:
蓝接黑,剩下的蓝接0V,棕接24V,另外一个黑接I/O。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的第二个没有工作电源,怎样变化最终都没有输出啊

网友B:
其中一个的输出给另一个寸是供电源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两个光电开关可以并联,怎么样才能串联起来使用?
PLC输入点够的话还不如两个点都进PLC,程序里面处理来的可靠……

网友D:
串联使用的目的是什么啊

网友E:
如果是继电器输出的随便你怎样连都没压力

网友F:
回复 网友G:
把上边的画到右边多直观

网友H:
回复 网友F:
串联,,该使用两线的。
这三线的,怎么串联。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两点检测,每个都可以单独动作,如果一个的输出为另一个的电源,那么另一个就是摆设,要不要有什么意义,不要并联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个图第二个动作之后第一个才能工作,如果是第一个动作第二个不动作那就没有输出了

网友B:
楼主把并联串联的意思都搞反了,如果两点检测,每个要能单独动作,那就是并联,把两个输出端接到一起就可以了。所谓的串联就是串接在一起,必须要两个同时都导通才会有输出的

网友I:
楼主是想需要满足两个点检测完成后才可以执行下一步动作?
PLC就没有一个多余的点?

网友J:
串联的话,必须其中一个传感器导通后,另外一个才会导通,有先后顺序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本人前几天这样用过。三个三线NPN磁性开关串在一起。用了没问题。

网友F:
这个问题从题主的出发点就是错误的

“两点检测,每个都可以单独动作,如果一个的输出为另一个的电源,那么另一个就是摆设,要不要有什么意义,不要并联”
你这个要求,不用并联,只有上帝能完成。或二个信号进PLC用过加密功能块,硬着头皮说就是用的串联。

11楼回我“这三线的,怎么串联。”,5楼看不懂,看16楼,再不懂,找二个器件接上试试。

“有先后顺序的”微观看没错,作为使用者没感觉。
只要两个被捡物同时存在,才会有你要的串联输出。

网友K:
不如搞分别控制继电器,再把继电器的触点串联使用好。

网友L:
确实为什么要串起来。输入点不够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K:
不如搞分别控制继电器,再把继电器的触点串联使用好。
关键他自己都没有搞懂串联起来的目的……

网友M:
n个点用n个接近开关,输入到PLC里n个输入端,在plc内部做逻辑运算。故障也好查,控制通道也清晰,逻辑运算也好算。把问题搞复杂了,有必要吗?

网友N:
不建议使用

网友O:
楼主用两个串联的目的是什么呢?

网友P:
这个到没这样用过,行程开关到是经常串啊,并啊的

网友Q:
跟同事一起做过这么一个方案,龙门清洗机的防护门。每一个防护门都是由两扇推拉门组成,以前是门左右用磁性开关的,一开门就报警,经常撞坏。后来从电柜箱引了24V直流,把推拉门的两侧装光电开关,就是用一个光电开关的输出信号,接到另一个光电开关的0V。这样也有弊端,第一个光电开关不输出,第二个光电开关就没起作用。

网友M:
现在做系统,首选是可靠性设计,其次就是结构简单,两者要有一个权衡。主次要明确。特别是逻辑控制。

网友F:
引用 网友Q:
跟同事一起做过这么一个方案,龙门清洗机的防护门。每一个防护门都是由两扇推拉门组成,以前是门左右用磁性开关的,一开门就报警,经常撞坏。后来从电柜箱引了24V直流,把推拉门的两侧装光电开关,就是用一个光电开关的输出信号,接到另一个光电开关的0V。这样也有弊端,第一个光电开关不输出,第二个光电开关就没起作用。
1.迎面检测?安装不合理
2.串联?看文,应该用并联

网友R:
我曾经试过直接串联用不了,要经中继转换。

网友S:
三线的可以串联,用第一个的输出线做第二个的电源

网友T:
学习了 学习了 有时间买两个试试

网友U:
你要弄清为什么并联和串联后怎么都可以接成

网友V:
感觉这种方案的特点是真的是没啥必要除非现场就差一个点,还不想买模块但是这样的工程应该不存在。

网友N:
难道真的是为了省一个输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