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_CP1E控制步进电机的方向需要几个输出口?

楼主(2019-03-12):
通常情况,步进电机控制器有2个口控制脉冲及方向,一个是脉冲输入(PUL),一个方向输入(DIR)。
可我在OMRON_CP1E的说明书中得到的解释却不一样,好象方向控制及脉冲输入是共用一个口,至于正向或者反向控制,是通过程序设定就可实现,可是现实中这样的控制器却没见过?

网友A:
占了两个脉冲输出端口,不同的端口对应不同的方向。
控制脉冲控制电机的方式有PULSE+DIR,CW+CCW,还有差分信号。

楼主:
谢谢楼上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