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2):
FX3U系列PLC,想与keysight的电流源通讯,电源有GPIB接口,支持SCPI命令,请问应当考虑如何通讯?

网友A:
没有接触过纯粹瞎说一下:
1、有PC作为上位机的话通过PC来接受GPIB的数据然后转发给FX3U。
https://www.cnblogs.com/cncc/articles/7866899.html
2、不用PC的话自己开发一个GPIB转RS232的转换块与FX3U做通讯。
http://tech.hqew.com/fangan_726556
3、或者现成的买个NI的GPIB转RS232的转换器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3.220f517aoGY1Jh&id=45280984524&ns=1&abbucket=1#detail

网友B:
keysight的电流源,这个哪位兄弟用过啊,有时间过来普及一下知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