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多个设备通讯

楼主(2019-03-12):
三菱FX3U系列PLC,与三个仪器如何通讯?

貌似一个PLC只能接两个通讯扩展板?一个485bd接一个485adp?
是不是需要建立从站?
RS指令可以使用吗?是不是需要用RS2指令?

网友A:
那你可以考虑5u的,本身485加另外两个或者三个485,还有个以太网口。

楼主:
回复 网友A:
PLC有现成的FX3U 不是很想直接换PLC

网友B:
FX3U是只能扩展一个FX3U-485-BD和一个FX3U-485ADP-MB两个通讯口,你这3个仪器是同样的吗,有没有设置站号的参数?

网友C:
你三个仪器是不同的通讯啊?
一个485可以下挂多个站点啊。你是三个仪器还是三种不一样通讯模式的仪器?

网友D:
如果三个仪器是一样的并且都有485,那么就把PLC作为主站,仪器作为从站,每台仪器设定好站号就可以了。

网友E:
仪器支持485就可以作为从站与PLC通讯。

网友F:
用RS485通迅,可直接使用触摸屏与仪表通迅,PLC模块都省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三菱FX3U系列PLC,与三个仪器如何通讯?

貌似一个PLC只能接两个通讯扩展板?一个485bd接一个485adp?
是不是需要建立从站?
RS指令可以使用吗?是不是需要用RS2指令?
仪表的通信协议是否一样呢?如果一样的话,PLC这边只需要一个通信口即可!

网友A:
你也可以试试一个仪器和触摸屏通讯,再传给plc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三个仪器分别为232 485 GPIB接口,但是这几个接口不是也可以相互转换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知道其中有一个仪器是可以设置地址的,是不是你所说的站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没有现成的触摸屏,请问一般使用哪种触摸屏,我去研究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一个232 一个485 一个GPIB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三个仪器分别有232、485、GPIB接口
站号如何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好意思没有太明白额 模块也可以作为从站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一个232接口,一个485接口,一个GPIB接口

楼主:
回复 网友F:
什么意思呢 我没有太明白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一个232 一个485 一个GPIB
232可以转成485,问题是通信口为232的设备和通信口为485的设备通信协议是否一样?
GPIB不太熟,听说可以转485!你的另外一个帖子里有位神人已经回复你了!
除了看接口,还要看通信协议!

楼主:
回复 网友G: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没有太明白额 模块也可以作为从站吗
仪器作为从站,PLC或HMI作为主站。

网友C:
回复 楼主:
没试过
都是485,只是有些是rtu,有些是无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