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2):
如题 刀具补偿可否通过通讯方式进行修改参数。

楼主:
补充说明下就是有个检查站能检测工件加工后的尺寸参数,并能保存且能发送出来。但不知数控床补刀参数是够能通过什么方式接收到此数据(通讯等),谢谢各位!

网友A:
fanuc可以利用focas功能改写刀补

楼主:
回复 网友A:
focas功能改写刀补是可以通过总线方式进行数据交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