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2):
  现有三个独立的工作站,每个工作站都是三菱Q06H CPU,装有串口模块,串口模块用通讯线连着三菱GOT 2000系列的屏的RS484/422接口通讯,触摸屏都带有网口的,现在想从工作站1的触摸屏上输入一个数据,把这个数据传到工作站2和工作3上,我想这么操作,三个工作站的触摸屏用网线和一台交换机连起来组成一个局域网,但组成网后,接下来该怎么弄呢?要怎么设置或写程序?

网友A:
CPU之间能否有总线连接?
一屏三机搞得有点复杂了。一机三屏倒是简单。

网友B:
采用网络连接
然后进行网络设置
https://wenku.baidu.com/view/da1efba703d8ce2f01662339.html
这个可以参考一下

至于程序编写就看手册吧!

网友C:
首先你有没有原程序,只要有程序,方法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用网络连接
然后进行网络设置
https://wenku.baidu.com/view/da1efba703d8ce2f01662339.html
这个可以参考一下

至于程序编写就看手册吧!
没有以太网模块,加以太网模块增加成本了,现在是三个触摸屏联网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有没有原程序,只要有程序,方法很多。
这关源程序什么关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之间能否有总线连接?
一屏三机搞得有点复杂了。一机三屏倒是简单。
CPU之间现在没总线连接,现在也不是一屏三机,是三个触摸屏以太网组网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有没有触摸屏程序,有的话做个触摸屏之间的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有没有触摸屏程序,有的话做个触摸屏之间的通讯
触摸屏之间通讯怎么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有没有触摸屏程序,有的话做个触摸屏之间的通讯
触摸屏之间通讯怎么做?
去咨询屏的生产厂家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就是3屏一机?
在程序里做好就行了。分布给三个触摸屏三个数据区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