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 k7m-dr14Ue

楼主(2019-03-12):
请教工控高手们,这个pLC怎么接线,必须用外部DC24伏吗?它本有的24伏不可自用吗?老师们接线图给我看一下,谢谢!

网友A:
总电源当然用220V,在你的PLC左下方,输入信号可用PLC上的24V。

不过,你还可以用外部的24V电源作为输入信号,此时外部24V不要再与PLC有关联。

网友A:
上图就是用的外部24V电源,当然我是现场有负载,怕PLC的24V带不动,你可以用PLC自己的24V。

网友B:
一般情况下不建议在感性负载下使用PLC的电源。
楼主可以酌情考虑。设备功率小的话,可以试试。

网友C:
如果PLC本体只带的DC24容量够,就可以用,否则就要用外部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