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3):
手头一台公司淘汰下来的FX1nPLC,但是没屏,想着能不能就用触摸屏模拟软件控制PLC呢?求指教。

楼主:
是不是需要把模拟器设置成CPU模式还是其他呢?

网友A:
可以在线模拟就可以,不过有时间限制

网友B:
在线模拟,用过昆仑通态的

网友C:
练习是fx1的型号有点老了吧。

网友D:
威纶等品牌都可以仿真的;

网友E:
我用的这个
可以在线,离线模拟。

网友F:
我用维纶屏,这个型号的PLC虽然有点老,反正开关量控制还是没压力的

楼主:
昨天试过了,三菱的也可以的。我用的GTD3,设备是三菱FX1N。过程是这样的,先确认计算机端数据线COM号,然后进GTD3打开做好的画面----进GTD3模拟器设置----设置改成CPU----plc系列-----COM口号与计算机端一致----确定,然后开始模拟就可以了,我就可以在计算机端控制PLC了,暂时就不需要触摸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