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V0075iS7变频器维修问题

楼主(2019-03-13):
前几天接手一台LS变频器,用户说之前没修过,打开一看焊接痕迹很严重,用洗板水洗洗也还是不太确定有些原件的参数,向各位论坛的师傅求助!
U1,Q1,ZD1,R37,R38,Q4,R48,R48,R34,R35,R36,
R58,R59,D6,D7

网友A:
这个我觉得换驱动板算了。

网友B:
开关电源电路大同小异,可参照其它类似电路确定。

网友C:
要是功率不大的话,就没有多大的维修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觉得换驱动板算了。
你有这个驱动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功率不大的话,就没有多大的维修价值。
7.5KW的,答应客户了。

网友D:
是不是开关电源的问题,输出有多少

网友A:
没有,这你得查这个品牌的厂家,不能瞎买。小功率的变频器修着不划算,也有风险。也有可能厂家已经不生产了。如果厂家还有的话,把驱动板上的编号和型号提供给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开关电源的问题,输出有多少
+5V输出电压5.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