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写三菱的FB,出点问题请教大伙

楼主(2019-03-13):
现象:自动测试D0=K105了,已经满足往下跳转条件了,但是K120无法MOV给D0.
出现频次:偶尔出现(十分挠头啊)
PS:排除了程序其他位置写 MOV K105 D0的地方。

网友A:
把M1和M1130换成其他触点试试,确定是不是它惹的祸
【方案】
施耐德电气PowerStruxure地铁及轨道交通应用方案

网友B:
可能用上升沿不靠谱。。

【方案】
小菲课堂|如何挑选手持式热像仪?揭秘选购四大黄金法则

网友C:
改成不要用上升沿试试
【方案】
电梯开锁区域设置的探讨暨EC100智能整体机电气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用上升沿不靠谱。。
PLC不靠谱 什么靠谱?

楼主:
回复 网友A:
程序里有许多这样的跳转判断,都是会偶尔会卡住。 很无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成不要用上升沿试试
程序里有许多这样的跳转判断,都是会偶尔会卡住。 很无奈啊

网友D:
把MOVP改为MOV指令;MOVP是加脉冲的指令,条件满足时,检测到上升沿时回执行一次,之后就不会执行了,等待下一个条件。
【方案】
植保无人机飞防作业,华北工控可提供智能嵌入式硬件助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MOVP改为MOV指令;MOVP是加脉冲的指令,条件满足时,检测到上升沿时回执行一次,之后就不会执行了,等待下一个条件。
我理解MOVP MOV 的区别。但我觉得不是这个问题引起的。条件满足了就应该执行 MOVP K120 D0啊

网友E:
那你先试试改成MOV行不行
【方案】
良好搭档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你先试试改成MOV行不行
试过了,不行

网友F:
一般有几种情况:
1、一致在赋值105 所以120不能赋值。查看程序。
2、程序中M值存在别处使用导致本段不能接通 完成不了赋值。
第一种情况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有几种情况:
1、一致在赋值105 所以120不能赋值。查看程序。
2、程序中M值存在别处使用导致本段不能接通 完成不了赋值。
第一种情况居多!

帖子里我说明拉,其他地方没有赋值105的地方。

网友F:
回复 楼主:
别处没有赋值  M值也没问题 那么恭喜你 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别处没有赋值  M值也没问题 那么恭喜你 无解。
请问您用过三菱的FBD 吗?》

网友E:
你这个是直接赋值105吧,这应该跟你这个程序最初自动测试步开始运行前后的条件有关,你要把最前面的条件屏蔽应该就可以了。你可以单独把这段摘出来试一下是可以变成120,但是放到这个步骤里就不行了。

网友F:
期待楼主解决问题并公布结果!要真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期待楼主解决问题并公布结果!要真实的。
请问您写过三菱的FBD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是直接赋值105吧,这应该跟你这个程序最初自动测试步开始运行前后的条件有关,你要把最前面的条件屏蔽应该就可以了。你可以单独把这段摘出来试一下是可以变成120,但是放到这个步骤里就不行了。
这个情况只是偶尔出现,并不是一到这里就卡

网友E:
回复 楼主:
那你就着重检查这段程序逻辑还有时序问题,多实时监控这段程序的跳转情况。

网友G:
用FB如果真的想认真去用。。。FB块里一个全局变量都不要留。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FB如果真的想认真去用。。。FB块里一个全局变量都不要留。
不用全局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你就着重检查这段程序逻辑还有时序问题,多实时监控这段程序的跳转情况。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但是不知道怎么查时序

网友G:
回复 楼主:
是的,写FB本质还是为了重复程序的封装,可移植。你加了全局变量,就意味着你别的程序或者别的同事调用的时候也要还原同样的外部环境。

网友H:
这个FB 有没有多次调用? 如果有的话建议里面不要用全局的变量

网友I:
回复 楼主:
我觉的是您在线写入或者编辑时与PLC内的源代码不一致,条件满足,不输出。只要重新传一遍程序,让PLC的更新一下源代码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FB 有没有多次调用? 如果有的话建议里面不要用全局的变量
没有重复调用,我只是当作子程序来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觉的是您在线写入或者编辑时与PLC内的源代码不一致,条件满足,不输出。只要重新传一遍程序,让PLC的更新一下源代码即可!
您这个说法,看起来就内行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