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3):
想请教一下,PLC编程如何收费  还有触摸屏设计界面又该如何收费

网友A:
至少不低于自己一个月工资,就算做个小项目,随便搞搞,修修改改,一两个星期过去了。当然,如果只是简单的几个气缸动作,估计半天能完成的,那你就按一天收费。。关建是你能保证自己写的程序一次性就能搞定?完全能满足现场需要?没BUG?如果客户临时提出帮忙修改或增加一个动作时,你去还是不去? 去了来回差旅费算不算成本??

网友B:
按天或者项目复杂程度收费。

网友C:
这个得根据工作量来,是不是你还得去安装调试。

网友D:
看难度和工作量来定

网友E:
有大神说过500元一个点,不过我的出场费只要50元/点(数字量),农民工级别没办法

网友F:
没什么标准的,取决于设备控制复杂程序、你对设备了解程序、距离远近及过区域内编程者是否众多等;
我这边还有刚培训出来一个月的免费编程呢;

网友G:
这个要看多少个点,复杂程度,涉及范围

网友H:
这个你觉得值就可以了啊!

网友I:
我同事外接单,是按步数收,一步一块。我就问他怎么不按点数,他说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