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9-03-13):
这个程序要实现的功能是同步运动,可我看不懂是什么意思。还有我经常看到函数的前面都有dmc 或者是nmc,又是什么意思???我是小白,各位大神麻烦说详细一点

网友A:
调用的方法名字,
没有函数手册吗?手册上都会写的

网友B:
弄本运动控制卡手册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截图来着运动控制卡学习手册,没看懂说什么意思。

网友B:
回复 楼主:
直接百度搜dmc_set_profile,你就知道这是什么了,该看什么了

网友C:
dmc_set_profile这是函数名称,建议看下匈牙利法则;会点C语言这些不难,建议你把这些函数的定义内容或参数看懂。

网友D:
大慨意思就是 先定义变量 数组 像 double int 这些都是关键字 代表你后面定位的是啥子数据类型 for 就是一个循环 括号类的是循环条件 下面的花括号代表生命周期 花括号类的东西都归for管 dmc nmc 这些就是个函数(可以看成子程序) 函数干啥子的不晓得要看函数体整么写的 函数后面的括号就是给函数传递参数的 大慨就这么个意思吧 就这么点程序看不出个啥子东西来

网友E:
这是个c语言的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