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3):
如题,我想降M10-M16,M20-M26的状态写入到D10中,对应内部的各自量?

网友A:
先将M整合到连续的,如M30---M43,14个,然后MOV K4M30 D10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说单个单个录入的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说单个单个录入的功能?
你试试台达是否支持D1.0--D1.F,可以的话你就直接开关控制输出

网友B:
D1.0--D1.F这是三菱新款的才有的用法,台达应当是不支持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啥叫单个单个录入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试试台达是否支持D1.0--D1.F,可以的话你就直接开关控制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了下,台达还真没这个功能

网友B:
三菱也是从FX3系列才开始支持寄存器位操作的;
之前的FX1N FX2N这些型号同样也不能用的;

网友D:
最好是查阅一下台达的手册看看是否支持。

网友E:
不支持单位传送就整合成字或字节的形式用MOVE指令

楼主:
我想做个功能块实现这个功能,但是确实不行,因为mov k8…… d…  做不了

楼主:
搞定,用BOUT指令,一个一个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