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ker AC890变频器 过流故障。

楼主(2019-03-13):
启动时候或者是升降速过程中出现。需要完全断电才可复位。偶尔出现。没有规律。

网友A:
变频器参数设置不合适、负载过重、电动机有匝间短路、电缆有破损或变频器内部电路故障等均有可能。先排除外部故障,再判断是否内部电路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