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3):
三位选择开关,自复位,左右分别为1个NO触点和1个NC触点,这种开关一般怎么使用啊

网友A:
NO常开NC常闭,一般应该是单用,复用比较麻烦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位选择开关,自复位,左右分别为1个NO触点和1个NC触点,这种开关一般怎么使用啊
根据你电路设计需要不需要用到这样的旋钮钮,比如你想闭合一下电路松手就断开,那就可以用自己复位带常开触点的旋钮……

网友C:
我们的检修开关都是用这种的,常开常闭各几组。

网友D:
这不得根据你设计的电路呀。

网友E:
印象中高压合闸开关就是这样的
明天去现场确认一下!

网友F:
回复 网友A:
如用在变频控制的加减速度,左加,右减,中无

网友G:
常开NO和常闭NC可以同三位旋钮或按钮组合使用也可自行组装同时控制多个开点或闭点。三位旋钮一般用于简单的开闭环不带自复位热保线路或条件选择线路。按钮一般用于带热保自锁或联锁线路(个人观点请指教)

网友H:
一般两边都是no触点才好用哦,常用于加减速的控制

网友I:
感觉自复位的旋钮式按钮,可以用于点动或触发方式的场合。
5楼所说,好像也在哪里见到过。

网友J:
1-2-3个状态,想到就能做到
用上PLC,更是无限的应用

网友K:
怎么用要看你干什么用吧

网友L:
建议楼主量一下档把拧到对应边时旋钮的接通状态。

我遇到过在静态状态下,一边是NO,一边是NC的旋钮。但当你把旋钮拧到相应的位置上,两边都是能导通的。和旋钮档把的结构有关。

网友M:
向右是NO,向左是NC。可以用于启动、停止电机,向右“启动”,向左“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