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3):
beijer E300 控制屏和三菱FX2N-16MR 控制屏设定的参数运行15分钟后就丢失了,需要在重新输入。先已经把plc换新,程序继续使用老的程序。安装后还是运行15分钟左右数据无法保存?有遇到过的大神吗?

网友A:
1,是老程序
2,运行中参数丢失
这个还没见过。

网友B:
监控程序看看

网友C:
建议楼主确定一下,设定的参数是存储在了PLC,还是触摸屏里面

楼主:
上面一张是另外一台程序里面的软元件参数,好多都是空的

这张是老程序里的软元件参数,
会不会老程序的存满的原因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