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欠压故障

楼主(2019-03-13):
 今天修一块变频器电源板,上电显示欠压故障。采用按部就班 电压检测法 电阻法,先检查 采样电阻,正常。再检查电压采样与检测运放,其输入 电压即直流母线正极【P】经电阻【采样电阻】降压后的电压0.7V,N端经电阻降压后也一样,正常。其输出电压2.7V也在正常范围内。母线电压显示也正常。看来问题不在这里。那原因在哪里呢?根据常识,应该是电源板继电器线圈供电【24V供电回路】电路与24V反馈电路有问题,先查供电回路,发现继电器线圈供电丢失,沿线路向前检查,发现开关变压器,24V输出整流二极管两端电压只有9V多,这就是继电器线圈无24V供电的原因,为什么会这样呢,仔细检查发现开关变压器与24V输出有关的输出线断了一根【此处原来有两根】,想办法连线引到到变压器相关一脚焊接牢靠。然后通电检出,上电线路板面板显示正常。修复。

网友A:
楼主的基本功扎实的,一步一步查出来。

网友B:
哪个牌子的变频器

网友C:
楼主这个故障修的完美!

网友D:
楼主对修欠压很有经验呀。

网友E:
主板级的维修都是需要对电路原理很了解。
这需要理论和实践结合才能提升的
很多问题光靠理论难以准确快速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