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没有声音

楼主(2019-03-13):
笔记本电脑播放时插耳机有声音,外面扬声器没有声音,重装了N次声卡驱动还是不行

网友A:
电脑桌面双击右下角的喇叭,看看是不是变静音模式了

网友B:
打开声音管理器测试一下看看。

楼主:
声音开启的

网友C:
“笔记本电脑播放时插耳机有声音,外面扬声器没有声音”?
耳机有声音,自带喇叭没声音,插座接触不良
耳机有声音,外接喇叭没声音,接功放
不管哪种,先确定喇叭是好的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开机时出现Log有声音,进入系统就没

网友D:
估计会不会喇叭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声音

楼主:
设备管理器这驱动没有出现感叹号!

楼主:
音量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