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3):
如题,例如我有好几块不同厂家,都是485通讯接口的仪表,设置不同的通讯地址,能和PLC接在一个网通讯吗?

网友A:
理论上可以

网友B:
协议不同不可以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协议不同不可以吧
主站用自定义协议编程,从站设置不同的站号、其他数据位、校验方式、停止位、波特率设置一样!理论上这样就可以实现通信!

网友D:
理论上是可以的。切换不同的协议或者用自由通讯

网友E:
应该可以,以前做过485连接三台变频器的,其中两台德玛,一台台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