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3):
请教各位师傅工地塔吊用160A漏保.漏电电流30mA的跳闸.换成160A的漏保.漏电电流50mA的不跳闸.请问老师门是怎么回事。谢谢了

网友A:
不是换大了吗?这就是原因吧

网友B:
设 定值 有问题或者是山塞的

网友C:
30mA的跳闸,是送电即跳、工作即跳,还是偶尔跳闸;
工地用电有其要求,(该开关位置)是否可以使用50mA级的漏电保护电流。

网友D:
说明你的漏电电流小于50MA咯。

网友E:
是不是漏电流的等级不一样呀。

网友F:
从你的描述来看
运行中的漏电流在30-50之间呗!
所以现在50的漏保可以不动作!

网友G:
漏电流在30-50之间吧

网友H:
产品质量不过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