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参数问题

楼主(2019-03-13):
变频器在频率固定的情况下,除了加减速时间可以决定它加减速的快慢还是其它的参数吗?

网友A:
看可不可设基底速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我还是菜鸟你说的基底速度是什么意思可以说具体点吗?谢谢了。

网友B:
那个起动方式和停车方式也可以的

网友C:
除了加减速时间就是启动频率了。
其他的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这是正反转要切换的,这个启动频率不起作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要达到什么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正反转切换功能,但是现在电机皮带的牙总是磨掉。

网友C:
回复 楼主:
交流电机带同步轮?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正反转切换功能,但是现在电机皮带的牙总是磨掉。
是否考虑加制动电阻,牙磨掉可能与还没停稳就切换转向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自动电阻。

网友E:
如果正反转把电机传动皮带的牙经常打掉或磨坏。那还是电机的加减速时间太短了,导致电机过大的加速度,在电机轴上产生动转矩太大,皮带受不了了。
解决方案,如果电机的正反向换向时间没有要求,可以设置加减速的斜坡时间更长有些,以缓冲轴上的动态转矩作用在皮带上的力。要么把电机的传动皮带加强,以增加抗磨损的能力。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还是菜鸟你说的基底速度是什么意思可以说具体点吗?谢谢了。
基地速度,相当于刚开始就有个初始速度,不是从0开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网友F:
使用变频器的 多段速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