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V1与UV的区别

楼主(2019-03-14):
变频器跳UV1,进线电压低要么,要么电压采样与检测电路有问题。
变频器跳UV,要么接触器未吸合,要么接触器吸合了,但CPU未收到吸合信号即24V反馈回路有问题。

楼主:
感觉怎么没有回帖,是不是提的问题简单,我只是提醒大家注意一下,我自己认为是一条不错的经验,可不要小看他,他可以减少走弯路,提高判断故障的准确性,精确定位故障点。根据故障符号,确认故障位置 故障点 故障器件,是维修的基本功。看似简单,但是练到看故障符号,就知故障在哪里,那就是神通,真本事。

网友A:
今天修了一个OU1故障,是检测电路出了故障

楼主:
祝贺2楼。维修过压的方法与维修欠压类似。方法也一样。以他山之石,攻此山之木,是维修中经常借鉴之方法。比如先检查电源在检查电压检测 及保护电路,减速时间。。。又比如接触器线圈的反向电动势有时也可以使变频器报过压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