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4):
温度传感器选型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就是输出信号。温度传感器信号输出方式有很多种,常见的如电流、电压、电阻等。传感器的输出信号跟上级仪表必须匹配,不匹配无法采集到温度信号。
第二就要考虑量程。不同的温度传感器量程不同,PT100铂电阻量程-50℃-450℃,而数字温度传感器DS18B20最高温度只有125℃,热电偶最高可达上千度,选对量程既能保证温度传感器的使用寿命,也能更加准确地测量温度。
量程满足要求,还要考虑精度。NTC的精度并非满量程的精度,而是指在某个特定的点的精度,而输出电流电压信号的温度变送器的精度就是满量程的精度,如果测量对象在量程内温度不断变化,就要选择满量程精度的温度传感器。
搞定信号量程精度,就要结合测量对象和使用环境决定温度传感器的封装形式,温度传感器之所以形式多样就是因为使用环境不同的缘故,有的环境有电磁干扰、有的测量媒介有不同程度的腐蚀、有的需要安装在旋转或者震动的位置、还有的环境长期潮湿甚至泡水甚至要防雷击,这都需要在选择温度传感器的时候考虑到。
最简单的选型方式是把具体技术要求交给温度传感器厂家的技术人员,由他们提出设计建议,再根据实际需要斟酌调整,省心、省力又高效。

网友A:
就目前的形式还要考虑成本啊!

网友B:
图一的U口感觉新颖
这个设计对于安装呢很方便啊!

网友C:
还有分度值

网友D:
NTC温度传感器单价比较有优势!

楼主:
NTC\PT100\AD590\LM35等测温元件都各有特点,对使用者来说适用就好。通用样式的温度传感器和异形封装的对于厂家来说成本并不会相差太多,因此定制的成本未必高。但对于使用者来说却好处多多,比如产品安装方便、档次提升、可复制型降低等等。

楼主(2023-06-29):
温度传感器在食品行业中的应用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食品从原材料生产、加工到仓储货运,每个环节都跟温度息息相关,也就离不开温度监控系统和温度传感器。
温室大棚、农田通过监控温度、湿度、光照、二氧化碳等参数对环境进行有序调节,保证植物健康生长。食品加工过程中无论是大规模机械化生产,还是私家烘焙,都需要用温度传感器采集温度数据从而有效控制温度,保证食物的风味和质量。
干果、茶叶、烟草等烘干通常在烤房中安装温度监控系统,根据采集到的的温度数据调节加热通风设备;酿造业的发酵过程对温度控制要求严格,每个阶段有效控温是保证产品品质的关键因素,作为探温先锋的温度传感器当然少不了。
食品在不同温度下风味迥异,因此在运输、储存过程中进行温度监控,不仅为了保证食物不变质,也是为了保证口感最佳。
总之温度传感器的应用已经渗透到食品行业的方方面面,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