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9-03-14):
仔细看,显示器左上角有一个很规则的矩形阴影,不知道很早以前就有(XP桌面背景阴影看起来不明显)还是昨天换新主机时弄坏了显示器(WIN10桌面背景阴影看起来很明显)。
起初以为WIN10系统哪里设置问题,百度搜索,说什么的都有。后来给新主机换了一台显示器显示没有这个现象。问题显示器换回原来主机上,桌面背景搞成纯色,明显显示有阴影,如下图。
基本判断显示器出问题了。只是觉得奇怪,怎么这么规则的矩形?难道整个液晶面板是由一小块这样的矩形方块拼起来的?

网友A:
这显示器质量不行,我经常能碰到显示器出现奇奇怪怪的症状

网友B:
背景图片换张也是这样吗?

网友C:
是什么牌子的显示器呀?

网友D:
这不很正常吗?
显示器局部坏点

网友E:
会不会是背光带这个地方的led灯有问题了,衰减了。

网友F:
不管你的是不是显示器的问题,我电脑确定是显卡问题,经常性的报错,然后蓝屏到死机,貌似这个DELL都有这个毛病

网友G:
如果关机后间隔一段时间后再开机打开还是这样则判定为屏故障
这个应该烧屏现象!

网友H:
“给新主机换了一台显示器显示没有这个现象”最简单的查找方法

网友I:
好在还不怎么影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