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4):
有台8KW的高周波熔接机要加装电子温控要加多少电感(就是线圈多大的线径和多大的直径多少匝)和多少电容有电路图嘛

网友A:
高频焊接不是调功率么,调温度不多啊

网友B:
回复 网友A:
高频焊接低功率的基本都是温度辅助的,5KW8KW的包装焊接

楼主:
高周波是熔接PVC片材的要加温的

网友A:
PVC片材,比如跑步机的传动带焊接,我们是调节功率啊,还真没试过增加温控方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