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请教台达PID

楼主(2019-03-14):
控温不是通过实际温度来控的嘛,那得到的这个实际温度是浮点数来的吧。如果用16位PID指令的话又不能实现实际温度小数的目的,而如果用32位PID的话取样周期又是整数不带小数,那么请问要怎么样来实现用带小数位的实际温度来写PID呢

网友A:
亲,台达的热电偶和热电阻模块读取的都是整数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我设定目标温度和实际测量温度肯定都是带小数的,那这种情况我需要怎么做呢,做了很久没做出来

网友B:
设定目标温度,处理成整数据,同时反馈回的数据按同等的方法处理成整数,再放入PID比较器,要用于显示时反过来做就是了,一般的触摸屏都有小数点位数,比例等可以设定。要把数字的实计与需要表达的关系理清,明确下来后再调PI参数,例如:目标温度:830.1度,传感器回来的数是300.0到1200.0度。则可以处理为都乘10倍,对于PID来说,目标为8301,反溃为3000-12000之间,输出上下限可设定为0-999,再用PWM控制结果脉宽。

楼主:
回复 楼主:
是不是需要先设定一些参数比如上下限什么的才能启动PID计算呢,我这目标值大于实测值时输出一直为0,第一次接触特别难以理解;还有就是用PWM和GPWM这两个指令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谢谢!

网友A:
你去台达官网上找个使用手册,里面有介绍PID指令和GPWM指令。
PID S1 S2 S3 D 这里面S1是设定值,S2是实测值,S3是一个占20个字的数组,还必须是连续的。D是输出。
GPWM S1 S2 D 这里S1就是PID的输出D,S2是周期,D就是你的Y10。S2是一个占3个字的数组,也是连续的,给它们让出来,否则会出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偶然看到ES2系列PLC不支持用GPWM指令是吗

网友A:
支持啊
在用啊,公司设备DVP32ES200R的PLC,加热控制就是用的PID+GPWM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自整定怎么写呢,看手册上面一步一步写就是不会有输出出来,这个Y0,Y10分别是什么输出呢,还有M0,M1又分别是什么卡点条件呢

网友A:
Y0就是输出啊,Y10是一个整定完成的标志。
M0和M1它有写,M0置1的时候启动PID整定功能,并且打开PID输出。
M1置1的时候,只启动PID输出,不打开整定功能。
这两个不能同时打开,否则只会生效写在后面的那行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打开整定功能是变为手动PID的意思嘛,看手册还有个整定完成后K3自动变为K4这个再ISPSOFT是怎么写来的呢请问,然后写自整定的时候最初需要写入什么参数然后再导出什么参数可以说一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