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梯上两个光电出故障了

楼主(2019-03-14):
出防逆转故障,经查是检测光电动作不可靠。

网友A:
两个一起坏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啊。怎么坏的我都不好意思说。唉,现在的年轻人。

网友B:
回复 楼主:
楼主说一下是啥原因呗,让我以后也长个心眼

网友C:
安装的环境应该安全与人为干预

网友D:
看着支架弯曲了,接近开关的

网友E:
人为的?没按装好吗?

网友F:
图片显示上面的指示灯都亮了,是没信号输出还是信号丢失啊,一般这个传感器很少出问题哦

网友G:
没调好距离,被碰坏的吧

网友H:
不知图中接近开关是否一个是减速作用,一个是到位停止作用。

网友I:
接错线了?

网友J:
看图接线预留的不多!
如果在运动部件上容易导致安装板变形(强度不够的话)或线缆扯断。
不知道你的是何原因!

网友K:
能够发生这种形变肯定是受到外力作用!

网友L:
楼主还是说一下损坏的原因,对大家会有提示作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M:
这个支架倒是一定要这样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图片上的是新换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倒不是被碰坏的。现在的年轻人自己拆下,结果不会装上,也是服了。把感应那头对外面,也不知道他想让这个开关怎么动作。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不是的,是检测旋转方向防逆转的。那个轮子不是全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楼主:
回复 网友K:
这个倒不是变形,那个支架就需要这样子的。

网友N(2021-02-22):
是的,这种一般不容易坏

网友O:
个人认为这个东西没有机械损伤 接错电源不肯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