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4):
直线滑台通常配合动力马达使用,在其滑块上安装其它需求工件组成完整输送运动设备以及设定一套合适的马达正反转的程序,即可实现让工件自动循环往复运动的工作。从而达到设备大批量生产和密集生产的目的。

下面给大家介绍的是一款高精度X-Y滑台组件的设计

设计要点
主要零件的计算过程
选择可承受负载扭矩的马达。
马达的选型
计算负载扭矩(X轴)
使用条件:驱动滚珠丝杠
条件值:外力F=0N
工件的重量W=10kg
滑动面摩擦系数μ=0.1
重力加速度g=9.8m/s2
滚珠丝杠导程P=5×10?3m
根据所选马达:MHMD021S1CA的额定扭矩:0.64N·m
马达额定扭矩 > 实际施加的扭矩时,无问题。
Y轴用马达:MAMA012P1AA的额定扭矩:0.19N·m也大于上述负载扭矩,无问题。
目的?动作
中负载、中低速型X-Y滑台组件。
环境·操作性
在100级洁净室内,焊接到印刷电路板上。
手动换放电路板,可便于定位。

电路板

下底座

X轴组件

Y轴组件

*这里主要是用到的米思米部分选型零件
轧制丝杠
直线导轨
丝杠挡块

网友A:
楼主这是转载还是自己设计图纸及思路?
高精度对于机械精度和电气控制都有高要求!
机械材质也会有不同的要求!

网友B:
这些现在很成熟的产品了,有标准件啊,导轨根据实际应用裁断

网友C:
现在很多机台都是用线轨与滑台的哦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转载别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