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笔记本?

楼主(2019-03-14):
请问个位工控大工用什么笔记本较好?楼主工作主要接触西门子300、400、1500等大中型PLC,需要用到博图。操作系统用WIN7还是WIN10?带不带串口?最好推荐下具体品牌型号,谢谢了!预算6000左右吧,不超过7000.

网友A:
win10,dell有个笔记本7710.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个位工控大工用什么笔记本较好?楼主工作主要接触西门子300、400、1500等大中型PLC,需要用到博图。操作系统用WIN7还是WIN10?带不带串口?最好推荐下具体品牌型号,谢谢了!预算6000左右吧,不超过7000.
新一代硬件很少支持win7了,你就按你的预算买,对哪个品牌有信心就买哪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超预算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联想、戴尔都可以,就是不好选具体型号。游戏本配置我懂一些,搞工控就不知道有啥不一样了

网友C:
买个游戏本足以,例如HP的暗影低配系列。

8代CPU已经只支持Win10了。

网友D:
感觉用WIN7好点
直接用512的固态,加内存16G或者32G的。

网友E:
游戏本就可以了
鉴于工控的电脑安装的软件可能较多,PLC、HMI、ACD、SW,Office等等,建议内存16G以上,独显4G以上(1050以上吧),硬盘推荐SSD+HDD,SSD256以上,HDD就看了,一般512够了。不过退一步要个1T的HDD也可。
品牌的话,有HP、Tp、Dell,MSI等

网友E:
回复 网友E:
ACE打错了

网友F:
看看这个型号:机械师T58-T3C,6000元内。

网友G:
引用 网友A:
win10,dell有个笔记本7710.
DELL听说快倒了,不推荐使用吧

网友H:
我感觉华硕还行,配置就像楼上面说的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联想、戴尔都可以,就是不好选具体型号。游戏本配置我懂一些,搞工控就不知道有啥不一样了
你先确定自己用到的工控软件是否都支持win10系统,硬盘建议你品牌好点的固态128+加机械1T的,这样性价比高,容量也够,内存先8g,不够以后再加,再看一下预算还有多少余量加独立显卡(不打游戏,工作用,运行CAD还是独立显卡好点……)

网友I:
7000应该能买很不错的笔记本了吧。。。工控软件为了兼容低端主机不会要求太好的硬件

网友J:
ThinkPad T系列。多少钱的都有。至于系统无所谓。博图V15支持win10。

网友K:
推荐惠普系列的,内存怎么也要8G内存

网友L:
建议用WIN7的系统,250G固态,8G内存,4G独显,1T机械盘,I5CPU ,配起来的惠普大概5200,基本够用

网友M:
建议买配置高些的商务本,这样电池扛用,我买的游戏本电池不抗用只能在家用。不用管操作系统,新本七代以上都只支持win10,微软搞的,安几个虚拟机就行。这样还可以避免博图安装出错重装系统。

网友N:
我买笔记本是直接选市场上的主流配置,懒得挑

网友O:
我买了个微星i8 8750ti处理器的笔记本,6000多,100多个G的GTA5都能玩,所以博图肯定是没压力的,本来打算出差办公用,没想到最后纯粹当成游戏本了,6000的价位还是可以考虑的哦
再补充一点,纯粹办公的话,省钱可以考虑“高U低显”,比如Tinkpad

网友P:
机械革命(MECHREVO) Z2 Air 72% 1.82Kg 15.6英寸窄边框游戏笔记本i7-8750H 8G 512GSSD GTX1050Ti

惠普(HP) 光影精灵4 暗夜精灵4 绿色背光键盘 15.6英寸独显吃鸡游戏笔记本电脑傲腾版 绿光 官配i5-8300H/8G/1TB+16G傲腾

戴尔(DELL) 灵越游匣G3游戏本 15.6英寸ips高清八代标压手提电竞游戏笔记本电脑 独显4G GTX1050 八代六核I7-8750H 8G内存 1T机械+128固态PCIe 标配

各个价位的都有,楼主自己选!

楼主:
回复 网友E:
win10系统可以吗?现在西门子软件兼容性怎么样?

网友E:
博图对Win10 应该没有兼容性问题,至少我用V13的时候没有

网友Q:
固态最好256GB、内存有条件的话上32GB、6G独显、1T机械硬盘!我打算这样的配置!

网友R:
自己用?直接败家之眼枪神2SPLUS,一波退烧

网友S:
回复 网友E:
内存16GB显卡4GB1TB硬盘这么大吗?

网友E:
回复 网友S:
很大吗?
我自己的就是8G内存4G显存128GSSD,1T机械,感觉项目稍大就有些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