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4):
1.第一步,首先弄明白电路图中各种元器件的各种图形符号与电气控制符号,知道 了解各种元器件的性能与作用以及各种电器的作用和用法。
2.第二步,分解电路图,一部分 一部分或 一个单元 一个单元的学习并了解。
3.第三步,了解整个电路图所要说明的原理,系统的了解 分析掌握要点与重点,学会简化电路图,并画框图分析。
4.结合实物进行分析 识别,设置测量点,建立流程模型图。
5.正确识图,先上后下,先左后右,先主后次,先能耗后辅助,先强电后弱电。

网友A:
由于文化水平不高,不会分析线路,因为爱好全靠蒙。

网友B:
因为学习的设备比较少,很多图的意义不是很明白,只能请教老技术员

网友C:
有分析,有根据,什得学习

网友D:
能看个走势,分析不了

网友E:
做为维修者,我只能看个大概明白。

楼主:
知道元器件在电路图中的作用,可以帮助维修者 快速查找 分析故障原因。有电路图,可以按图索骥 顺藤摸瓜 方便查找故障元器件,分析可能发生故障的元器件 ,了解变频器的工作原理。维修变频器少走弯路 避免瞎子摸象,减少维修难度,确认维修方向。比较难修的或疑难故障,还是有图方便,若没有图,得自己测绘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