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4):
一刻拍案惊奇:一看 二闻 三触摸 四问。
二刻拍案惊奇:测量。一电阻法。二电压法。 三示波器法。 四信号注入法。短路法 断路法。。。各路英雄并起,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
三刻拍案惊奇:实验。带载 带机运行实验,有问题返回再修,无问题,维修完毕。

网友A:
拍的有水平啊

网友B:
四刻不奇,替换

网友C:
没这么复杂,直观的都好办,难办的是面对隐性的不稳定出现的故障,毕竟需要消耗的时间成本不少

网友D:
经验之谈,

网友E:
成功之道,非常感谢

网友F:
一刻像中医,问闻听切。

网友G:
实践出真知。。。

网友H:
说的很对啊,就是这样。

网友I:
都是维修的老油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