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积误差怎么回事

楼主(2019-03-14):
公司一台摇臂铣采用光栅尺和数显表显示距离,但是一旦移动超过100MM的时候大概有0.7-0.8MM的累积误差 ,有人遇到这种情况吗 求大师指点

网友A:
可以进行补偿吗???

网友B:
除非你的光栅尺脉冲信号存在丢失

网友C:
可能是螺距吧    个见   ~·~

网友D:
你这个误差哪里看出来的,是读光栅尺反馈读来的?有间隙的话无论走多远都是一个相同的间隙

网友E:
每次都是这样的话可以做补偿吧?

网友F:
看看尺子是不是脏了。

网友G:
建议校准下光栅尺。
另外问下光栅尺的有效量程是多少的?
在有就是偏移量是怎么测量出来的啊

网友H:
这个误差太大了吧

网友I:
比较好奇这个误差是怎么得出来的

网友J:
检查下尺子吧,是不是玻璃脏了或者坏了,以前我们单位锯床就是,某一个点误差大,后来检查是光栅玻璃碎了。

楼主:
有个数显表跟尺子相连 用卡尺测出来的   示数有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