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u和台达vfm-s通讯问题

楼主(2019-03-14):
本人新手,希望大神指点
3u+485BD和台达vfm-s通讯问题:
用的是RTU方式
台达vdf-s变频通讯参数设定
P201=3 ,运转指令由485界面操作,stop键有效
p9-00=1,变频站号为1
p9-04=7,《8,E,1》MODBUS rtu。 通讯格式字是否为HC87?? 还是H87??
程序如下 ,希望大家指点,我按下启动信号,没反应

网友A:
应该H87就可以了
【方案】
台达自动化产品恒压供水整合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假如我想要读取变频的当前电流值 该怎么写??
01 03 21 04 crc???这样吗?读取电流、频率的值的表没看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人新手,希望大神指点
3u+485BD和台达vfm-s通讯问题:
用的是RTU方式
台达vdf-s变频通讯参数设定
P201=3 ,运转指令由485界面操作,stop键有效
p9-00=1,变频站号为1
p9-04=7,《8,E,1》MODBUS rtu。 通讯格式字是否为HC87?? 还是H87??
程序如下 ,希望大家指点,我按下启动信号,没反应
CRC校验指令应该在MOV D20 D14前面吧?!
【方案】
WITLINE-EBOX-4G设备控制器在包装机械上的应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H87就可以了
应该是H0C87吧?!
【方案】
Turck 刀具/模具管理解决方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假如我想要读取变频的当前电流值 该怎么写??
01 03 21 04 crc???这样吗?读取电流、频率的值的表没看懂
01 03 21 04 00 01 CRC
【方案】
基于 PC 的控制技术助力实现楼宇和生产自动化的集中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弄懂00 01是代表那个地址!?求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成功通信上,
程序走3处错误,
H0C87改为H87。
启动信号X2要改用上升沿
第三,忘记写set m8122
改了3个地方,终于成功了,谢谢你

网友C:
【方案】
变电站集中远程监控管理,华北工控物联网整机BIS-6665I-C10可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