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速追踪有什么用

楼主(2019-03-15):
有的设备需要转速追踪功能,可是现在看一些国产变频说明书,没有这方面的介绍,请问这个个功能是怎么回事,对于变频器有什么特殊要求?

网友A:
现在只要是有名气的牌子都有的。

网友B:
我感觉要是飞锯这设备就得需要转速追踪。

网友C:
速度追踪是指变频器运行过程中瞬时掉电后再启动时能追踪到停下过程中的当前速度,然后再跟着启动。没有这个功能的话要等电机降到一定速度或者完全挺稳后才能继续再次启动。

网友D:
一般的变频器都有这个功能,叫“捕捉再启动”,就是电机在旋转状态,变频器启动后,先用一个比较小的电流输出,顺着电机旋转方向去搜索电机的旋转角度,与变频器的输出电压相位对应以后,再正常的实时控制电机。